PCB布线中,绿色双折线代表什么错误?

楼主(2022-06-15):
    如图上所示,这样的错误是什么错误?

网友:
    相同网络没有连接在一起吧

网友:
    执行ECO检查时,软件会检查各个网络是否已经有导线连接,系统检测同一网络的两个焊盘没有连接,就会这样显示出来

网友:
    就是没有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