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FPGA的通信方式有哪几种?

楼主(2022-06-15):
    单片机FPGA通信方式有哪几种,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串行通信就是用一根数据线通信咯,具体协议有SPI,I2C,UART等USB也是串行通信哦
并行通信是用多根数据线来通信,总线类型就多了,什么AVALON WISHBONE AHB PCI ISA等等都是了

网友:
    独立方式方便灵活,初期投入精力少,后期扩展绝对让人头大,总线方式后期易于扩展,初期投入量大。

网友:
    通信方式无非是串行和并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