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 和 NFC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6-15):
    RFID 和 NFC 有什么区别?

网友:
    RFID是射频识别技术,它主要是通过无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可读写数据,但仅仅是单向的读取。
    RFID有低频(几mm的传输距离)、高频(13.56Mhz)、超高频、微波频段等,频段不同,导致功率不同,导致传输的距离不同。
    NFC是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芯片具有相互通信能力,并有计算能力。NFC可以看作是RFID的子集,用的是RFID的高频(13.56MHz)的标准,但却是双向过程。

网友:
    RFID和NFC都是无线射频技术,这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RFID是无线射频识别的笼统概念,根据频率划分包含低频、高频(13.56MHz)、超高频、微波等,读写器可读写标签数据信息,作用距离取决于读写器功率、读写器天线增益值、标签天线尺寸等,总的来说是前面那些值越大,距离就越远。NFC频率也是13.56MHz,且兼容大部分RFID高频相关标准(有些是不兼容),但是规定NFC作用距离不能很远。

网友:
    从通讯距离上NFC要比RFID短,RFID可以达到几米十几米的距离
    应用上NFC主要在支付、门禁;RFID主要在物流跟踪(移动的2.4G支付方案属于RFID)
    频率上NFC只有13.56Hz RFID具有多种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