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信号源具体的组成部分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楼主(2022-06-15):
AC-DC 电源板、数字板、射频板、OCXO 板、DC-DC 电源板、键盘板、倍频板、ATT 板、IQ 板、LCD 板。我上面分的比较细,如果一些低频的源,他是没有倍频板和 ATT 板的,或者说频率不高的话,倍频的功能可以集成在射频板上。

网友:
数字主板上存放着产品的软件信息,比如我们升级的软件及产品的序列号和硬件版本相关内容都是由数字主板来管理。

网友:
    射频板上最重要的一个是处理器,它负责人机交互,数据通讯,系统数据校准,系统控制,数据调用存储等任务。为了快速响应整机频率或幅度切换,复杂的控制及运算,射频电路的控制由射频 FPGA 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