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内部没分模拟数字地怎么解决共地噪声?

楼主(2022-06-15):
芯片内部没分模拟数字地怎么解决共地噪声?

网友:
原理图里自己分dgnd和agnd,layout时,数字模拟分开布局布线,两地间不大面积连接(最好全层分割开),用磁珠或0欧电阻桥接

网友:
噪声是哪边来的呢,你电源正常吗?

网友:
每个GND pin 单独打孔到GND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