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开启电压问题

楼主(2022-06-15):
我现在有一个疑问,手头上有个Nmos管,技术参数绝对电压最大值VDS是40V,VGS是20V,是不是说门极只要到到一个开启电压时,mos就导通,这个开启电压估计在多大?这个VGS20V是不是说门极加的最大的电压,开启电压一般比这个小?

网友:
开启电压是指MOS由阻断到开始导通的最低门极电压,一般是3~5伏,导通电阻随门极电压的升高而减小。此管门极电压必须小于20V。

网友:
低压的在3到5V 但高压的话要到12V 才能保证MOS管完全导通~(高压500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