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pwm如何控制sg90舵机?

楼主(2022-06-15):
请问大佬pwm如何控制sg90舵机?

网友:
给50HZ的PWM 不同占空比就会保持在不同的角度

网友:
1.先把PWM驱动起来,能正常输出波形。
2.看你的SG90资料,PWM周期固定,调节占空比,舵机会转动不同的角度,我记得占空比和角度应该是一个线性关系,具体还得看你的SG90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