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下的cpld的驱动程序该怎么写?

楼主(2022-06-15):
我的系统是ad采集的数据进入fifo缓冲,然后由计数器讲fifo中的数据读出并写到nand flash当中,其中cpld控制ad fifo 计数器和nand flash,请问下大神们那块cpld的驱动程序该怎么写
我之前写的驱动都是ARM芯片的片内外设,没有加什么cpld FPGA之类的芯片

网友:
首先要看CPLD/FPGA的程序,先编写出嵌入式linux下的驱动程序,然后驱动程序和CPLD进行数据的交互,接着应用程序就可以和CPLD通信,具体的资料区google一下,关键是你要学过CPLD/FPGA数字可编程逻辑器件,先用verilog或者VHDL写好软代码后下到cpld上去,然后你就知道怎样做了

网友:
看大佬怎么说的

网友:
可以试试一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