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llegro计算出来的阻抗比polar大100左右?

楼主(2022-06-15):
为什么allegro计算出来的阻抗比polar大100左右?

网友:
Cadence的层叠的GND层,要设置成平面层,而不是conductor。要告诉CADENCE这是一个大平面,而不是走线层。

网友:
polar的单位是mm,allegro单位是mil
单位不一致造成数值不一致,算出来的阻抗也不一致

网友(2022-07-20):
哪一个的计算值比较准确一些呢?

网友:
必须知道allegro层叠设置各个参数的含义,且设置正确。自带的和SI9000对比,误差±1ohm,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