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要用多少欧姆电阻

楼主(2022-06-15):
我是用usb供电的,6v左右的电压
用的发光二极管是蓝色的,我用2节电池可以点亮。
用6v的电压要用多少欧姆电阻

网友:
1、一个发光二极管的额定电压是1.5~2.5V,电阻不大于50殴姆,他的电流约为0.04A;

2、依据题意:使用电源电压12V,给二极管串联一个电阻;

3、串联电路电流相等,电源两端电压是12V,那么电阻两端电压约为10V。

4、所以串联电阻的阻值约为R=U/I=10/0.04=250欧姆。

网友:
蓝色发光二极管的管压降大约是3V~3.4V。
按3V计算,USB电压应该为5V。
普通发光二极管作指示灯电流10mA足够亮了,按10mA计算。
(5-3)/0.01=200
串联一个200Ω的电阻。
如果觉得太亮,可以选择220Ω或270Ω。
如果觉得太暗,可以选择150Ω或180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