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版本建封装时孔的属性选择

楼主(2022-06-15):
    各位大侠好!请问17.2版本建封装时孔的属性没法选择Plated和Non-Plat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並不會, 是你找錯地方而已. 它分的很細,你選一般零件孔是這樣, 一定要PTH, 改選機構孔類吧.才有 PTH 和 NPT ...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A:
    並不會, 是你找錯地方而已. 它分的很細,你選一般零件孔是這樣, 一定要PTH, 改選機構孔類吧.才有 PTH 和 NP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