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路I2S下挂两个音频codec

楼主(2022-06-15):
如图,在主控的I2S1下挂了两个音频codec芯片,其中1个ADC接了4路MIC,另一个音频codec接了一路LINE IN,一路LINE OUT,一路SPK。

请问下这种接法两个codec都做主模式,CPU做从模式,软件处理流程上会有问题吗?

或者两个codec都做从模式,CPU做主模式,软件处理流程有问题吗?

网友:
    CPU做主,剩下的两个做从

网友: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两个信号同时来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在CPU中最好用FIFO硬件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