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llegro复制模块后器件被锁LOCKED属性,请教一下怎么解开?

楼主(2022-06-15):
使用allegro复制模块后器件被锁,请教一下怎么解开?

使用下图两个功能复制了模块之后器件就不能移动了

我看网上说删除.lck文件,没有作用,编辑属性删除不了locked属性,不知道怎么弄了。。请教一下大佬

锁定显示

编辑属性显示,这里LOCKED属性无法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簡單! 找解開模組文章, 你距離成功就差這一步了.

    感谢您的回复,问题解决了。ALLEGRO模块无法移动解决方案_LUCKY@猴子的博客-CSDN博客_allegro器件无法移动

网友B(2023-04-09):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问题解决了。ALLEGRO模块无法移动解决方案_LUCKY@猴子的博客-CSDN博客_allegro器件无法移 ...

    您好,您是怎解决的,我最近更换成17.4也出现这个问题了,您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是怎解决的,我最近更换成17.4也出现这个问题了,您能告诉我一下吗?

    placement edit 模式下,在复用模块上右键,然后disband group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acement edit 模式下,在复用模块上右键,然后disband group就可以了!!!

    解锁时勾选group直接解锁就好了。

网友:
    将模块复用生成的group删除掉就可以了

网友:
    对,就是打散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6826624124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