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设计知识

楼主(2022-06-16):
之前在看到一个电路时,该电路中有一网络(芯片A引脚1,芯片B引脚2),本来可以直接连接,但为什么连线中间串联的一个电阻,而且该电阻的阻值不大,只有几十欧姆,求知道的朋友详细解答一下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
阻抗匹配、电压匹配

网友:
一般是阻抗匹配或者信号消抖。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把它看作电阻的等效模型。

网友:
稳定信号,匹配电阻之类的作用吧。

网友:
线拉的远或者信号速率高的时候线上会产生寄生电感,加电阻是为了破坏震荡条件,阻值小是为了不影响信号质量

网友:
什么情况下需要加这个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