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表面不铺铜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2-06-16):
请问PCB表面不铺铜有什么好处?

网友:
什么叫表面不铺铜?你指的是做完板子以后空白处?铺地铜吗?工艺上空白处铺铜定义是为了降低残铜率,至于工艺上为什么要降低残铜比,可以百度。如果是硬件工程师要求或者是SI工程师要求那么可能是一种心里安慰?我见过的工程师么有要求过 表面的空白处全部附上地铜,当然大面积铺铜对散热也是有好处的 ,不铺铜好处就是layout工程师可以偷懒了

网友:
文件容量可以没那么大。减少处理孤铜的工作量。

网友:
这个问题要看每个公司的要求吧。

网友:
pads中没有网络的地方不会铺铜,所以应该不存在孤铜和碎铜吧,那是不是就不需要处理了呢。

网友:
一般情况都要铺铜,表面会有张力,尤其在板子厚度比较薄时,可以有效的防止PCB受热后翘曲,不平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