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Verilog一个基础问题

楼主(2022-06-16):
    27   rs232_rx0 <= rs232_rx ;
28    rs232_rx1 <= rs232_rx0 ;
29    rs232_rx2 <= rs232_rx1 ;
    30    rs232_rx3 <= rs232_rx2 ;

    没看明白这几个语句所要实现的结果是怎样的。

    assign neg_rs232_rx = rs232_rx3 & rs232_rx2 & ~rs232_rx1 & ~rs232_rx0

网友:
    好像是分别读取rs232_rx的数据,按优先顺序存入rs232_rx2,rs232_rx1,rs232_rx0,即rs232_rx2是最早的数据,rs232_rx0是最后的数据,neg_rs232_rx 在数据为1100时为1,否则为0。

网友:
    上边四句应该是时序逻辑,每一个时钟周期赋值一次。最终assign那就其实应该是RX1下降沿之后到RX2下降沿之前的那个时钟周期,neg_rs232_rx 会有一个正脉冲信号。

网友:
    下面四句是一个移位操作;
 27   rs232_rx0 <= rs232_rx ;
28    rs232_rx1 <= rs232_rx0 ;
29    rs232_rx2 <= rs232_rx1 ;
    30    rs232_rx3 <= rs232_rx2 ;
    这一句是计算奇偶校验的
 assign neg_rs232_rx = rs232_rx3 & rs232_rx2 & ~rs232_rx1 & ~rs232_rx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