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D整流二极管代换原则有哪些?

楼主(2022-06-16):
    MDD整流二极管代换原则有哪些?" i5 }  N3 @" l

网友:
    选择使用型号参数及原二极管型号参数基本相同二极管代换。

网友:
    整流电流大二极管可代换整流电流小二极管,相反则不能代换。

网友:
    MDD整流二极管反向工作电压高二极管可代换反向电压低二极管,相反则不可能代换 。

网友:
    工作频率高二极管可代换工作频率低二极管,否则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