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时可以被中断打断吗?

楼主(2022-06-16):
串口通讯时可以被中断打断吗?
自带的,模拟的都不可以吗?
比如说我现在在检测位置的脉冲信号,而且频率比较高
现在我要用串口发一些数据给单片机,一发就好几个字节,漏了我的脉冲怎么办啊!
谢谢!

网友:
    这要看你的中断优先级设定
    还有你单片机的处理速度,如果波特率低,单片机指令处理速度快,在接收两个字节的间隙单片机可以处理很多其它的事情,包括你检测脉冲所用的中断,只要你的中断用时不要太长就行。
    试一下就知道了,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参照片选信号,与对方建立同步握手
    打断串口是有风险的

网友:
    硬件串口自动工作的,发送接收只要几个指令即可
    在接收两个字节的间隙 中你随便什么时候处理都行,怎么会丢呢?又何来的风险?
如果你最不到这点,或不能理解这点,那说明你单片机还没入门哦
自己多想想吧,也可以去看下别人的程序和Keil 的实例

网友:
    串行通信完全可以被中断
    串行数据的发送是由UART硬件自动实现的,也就是MOV SBUF,A执行了以后单片机实际上就不用再管数据是如何逐位发出的,只需要根据标志位TI了解一帧字节是否确实已经发出。所以串口通信被中断不会影响到一帧字节的发送,只会影响几帧字节的连续发送(在连续的两帧之间造成停顿)。如果你的脉冲检测是由外部中断实现的,那你只要将外部中断的优先级设得高于串口的优先级(在串口和脉冲同时抢中断时先响应脉冲),并且在串行中断服务子程序里不要关中断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