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设置负片层?

楼主(2022-06-16):
谁能详细告诉我原理图转PCB图后,如何设置成为负片层,谢谢啦!

网友:
在layermanager里面添加层里面可以选,plane是正片输出,另外一个不记得了就是负片输出,知道正片和负片说面你已经入门了,不是菜鸟级别的了,恭喜。

网友:
没有听说过哦,我想是不是把PCB的正反面换一下,然后看反面时是图像正常的,而看正面时是倒的。

网友:
假设白纸黑字是正片,那么黑纸白字就是负片,而映射和原本的字体是相对纸面呈镜像关系。

网友:
正片就是正常的布线层,负片层就是整个层全是铜,你在上面划线就把它一块一块切开。

网友:
负片层只适合电源或地,负片层占用资源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