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RF无线模块?

楼主(2022-06-16):
    是不是和无线wifi模块一样

网友:
    无线模块(RF wireless module),是数字数传电台(Digital radio)的模块化产品,是指借助DSP 技术和无线电技术实现的高性能专业数据传输电台模块。

网友:
    RF可以理解为局域网 但是他是设备间的传输 而不能通过网络协议
wifi无线模块的话 可以通过路由在有wifi模块的设备上进行数据传输
区别在于一个不能联网 一个能联网 比如RF一般用于遥控设备 如车钥匙 wifi一般作为远程控制使用 比如氦氪wifi模块 通过设备到路由到云端去控制

网友:
    RF也是无线传输的设备,能传输数据信息。
    WIFI可以实现WIFI模块之间的数据传输,此外集成WIFI的设备通过和由器的通信实现上网
    但是RF模块可以一对1,可以1对多传输,却不能和互联网连接,因此不需要产生任何费用。
简单的来说,无线门铃,汽车无线钥匙就是RF的一种应用。

网友:
    RF无线模块是类似于小型无线网络的无线设备,也可以认为就是无线网卡,一般应用在笔记本之类的移动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