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5602 移动电源专用4 合 1 单片系统

楼主(2022-06-16):
  • TP5602 是一款全集成功能的移动电源专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专为中功率移动电源设计。内部将自动充电管理和电池隔离 PMOS2、升压管理、电量显示、电池保护等多种功能集成到单一芯片中,外加一个输入隔离 PMOS1,一个功率NMOS1,一个电感,少量阻容元件,应用电路简单,性能稳定可靠,免调试大生产,高效高良率。
  • TP5602 采用独特的单一电感复用技术,内置高效同步降压 4.2V3A 锂电池充电电路和同步升压型 5V 2.5A 输出电路;4 路 LED 显示输出可以 5 段显示充电和放电时的电量,可适用于红、绿、蓝光 LED 直接驱动,也同时用于异常状态报警显示;无需外部电池保护电路,内部集成电池多种输入和输出保护(过压、过充、欠压、过流、短路等);TP5602 提供功能设置:插电自动充电,按键升压,轻载自动停机(升压时);降压充电恒流可调;5V 升压输出恒流外部可调。其 QFN24 超小型封装与简单的外围电路,使得 TP5602 也非常适用于其他便携式设备的大功率独立充电或独立的升压管理应用。
  • TP5602 具有宽输入电压(4.2-6.5V MAX),有防电源反接,充电时对电池充电分为涓流预充、恒流、恒压三个阶段,涓流预充电电流、恒流充电电流都通过外部电阻调整,最大充电电流达 3A。充电不同的电池电压时,4LED 不同的显示模式。充电开关频率 800kHz 的开关工作模式使它可以使用较小的外围器件,并在大电流充电中仍保持较小的发热量。
  • TP5602 内置 4.25V VIO 充电自适应电路,当 VIO 电流驱动不够引起 VIO 下降到 4.3V 时,内部自动减少充电电流,用户不必担心设置电流过大而遇到小功率的 USB 口、电源或适配器的问题。TP5602 内置防电池倒灌 PMOS2 电路,所以无需防倒灌肖特基二极管等外围保护。
  • TP5602 同步升压电路可以恒压恒流输出,电压内部固定 5V,电流可达 3A(推荐 2.5A),恒流值可以通过外部设置调整(VIlmt)。限制电池端输出电流,从而控制 VIO 输出功率,加上内部有对电池电压和 VIO 电压的补偿电路,可以保持输出恒流。升压启动时有软启动保护,有输出短路和过流保护(250ms 长时过流/短路停机)。外置 NMOS,逐周期限流。典型可以驱动 5v2.5A ,5V2A 效率>92%。

特性
对本机电池充电:
■ 单节4.2V 锂电池充电,最大3A
■ 宽工作电压,最大达到6.5V
■ 可旁路输出,电源功率自适应
■ 防电源反接,防电池过压4.3V加重保护,更安全
■ 内置功率管理PMOS2,全同步开关型模式
■ 涓流、恒流、恒压三段充电,保护电池
■ 可编程充电电流ISET,0.1A--3A
■ 预充电涓流: 10%ISET,恒压停机电流: 20%ISET
■ 4路LED充电状态指示,最高位闪烁
■ 芯片过温度自动降功率保护,欠压保护
■ 电池端短路保护
■ 内置多种电池保护,可无须外部保护芯片
■ 开关频率800KHz,典型电感2.2uH
■ 4.2V+ -1%的充电电压控制精度
■ 采用QFN24 4mm*4mm 超小型封装
升压电路:
■ 按键启动VIO 固定 5V输出
■ 可 调 最 大 输 出 恒 流 , 典 型 输 出5V2.5A
■ 4路LED电量状态指示,3秒后自动灭灯,电池小于3V 报警6次保护,小于2.4V 全停机,不动作
■ 芯片过温度保护,自动降低输出电流,欠压、过流、短路自动待机保护
■ 开关频率400KHz
■ 轻载(输出<30ma)10秒后自动待机.
■ 待机后电池电流低至 6uA
■ 5V2.5A ,4Vbat典型输出效率>90% 绝对最大额定值
■ VIN: -10 ~ +9V
■ VBAT:-0.7V~5V
■ 最大结温:145℃
■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40℃~85℃
■ 贮存温度范围:-65℃~125℃
■ 引脚温度(焊接时间 10 秒):260℃
应用范围
■ 移动电源
■ 便携式设备
■ 电子烟
典型应用电路

封装/订购信息

功能方框图

TP5602 其他应用电路

网友:
    哈哈,复杂。往往高端食材并不需要太繁杂的烹饪手法和配料,完全是食材本身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