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ic设计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楼主(2022-06-16):
    FPGA与ic设计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8 L# C) @; {. t0 K0 l

网友:
    ic设计可分为全定制,半定制两种,用FPGA设计属于一种半定制IC设计。

网友:
    具体来说,用FPGA设计一般不用考虑门极电路以下的问题,而全定制IC设计则需要深入到版图。

网友:
    速度的差别,一般来说同样代码在两个地方实现的速度是不同的。在具体应用的时候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