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N8834烧毁的求助

楼主(2022-06-16):
    遇到的现象是,上电之后ADN8834先是正常工作,然后再次上电后发现供电电流变大,电压被拉低,把ADN8834取下来之后测试发现,17PIN(LDR)对地接近0 ohm。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
    没有相关信息无法展开分析,而且,你说的对地接近0欧姆,怎么测的?用万用表电阻档?那可没意义,除非不同挡位都是0才能判定短路。跟新的芯片同样测量比较一下,明显的差别才有意义。

网友:
    ADN8834先是正常工作
    后来怎么不能工作了
    上电瞬间引起的?

网友:
    没有相关原理图,只靠只言片语,很难给出建设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