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仿真单极子天线时,怎样把波导端口改成离散端口?

楼主(2022-06-16):
    使用波导端口时,用时域求解器的波形不是很正确,想改成离散端口,用频域求解器求解,本人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请知道的朋友告诉我应该怎么改?最好能在模型上设置,可以做到么?我用的是08版的,谢谢~

网友:
    选择单极子馈点的两个边,用discrete port就可以了

网友:
    你要明白离散端口的定义是什么,要了解场的分布是什么样的,微带线馈电时间上是在带线和地之间形成TEM场型,也就是电场方向为地指向带线的平行电场线,因此你设置离散端口的话,也应该遵循这个原则,离散端口实际上是电压源或电流源。
因此,应该是在截面上定义一个电流源,使其场型和波导场一样。
    但离散端口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计算的S参数没有可比性,但计算的方向图等信息还是有效的。

网友:
    离散有一个缺点:需要手动匹配。
因为源阻抗是一个值,而无论微带线端口阻抗是多少,波导端口都能自动匹配,从而归一化反算出S参数!

网友:
    软件中一般馈源都是归一化的,cst中,为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