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射频采样接收机或宽带数字转化器的五大组件?

楼主(2022-06-16):
什么是射频采样接收机或宽带数字转化器的五大组件?

网友:
从而呈现出完整、简化与/或改善的射频采样接收机或宽带零中频接收机。此解决方案可用于无线基础设施、军用雷达、电子作战或宽带通信测试设备系统。

网友:
放大器驱动直接射频采样结构和宽带零中频结构中的ADC

网友:
    在射频采样无线电中,采样时钟的质量好坏对系统产生的信噪比(SNR)具有强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