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解电容器?电解电容器的种类有哪些?

楼主(2022-06-16):
    什么是电解电容器?电解电容器的种类有哪些?  Y1 {; {: t) B* z

网友:
    电解电容器可以定义为金属终止阳极的电容器。

网友:
    电解电容器的种类有三种:铝型电容器、钽电容、铌电容器。

网友:
    电解电容器是指在铝、钽、铌、钛等阀金属的表面采用阳极氧化法(Anodic Oxidation)生成一薄层氧化物作为电介质,以电解质作为阴极而构成的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