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上怎么在原理图零件编辑里面旋转自己编辑的零件

楼主(2022-06-16):
    protel99se上怎么在原理图零件编辑里面旋转自己编辑的零件
    自己编辑零件是我想旋转任意角度,我找不到怎么设置。
PCB中我知道。

网友:
    不能随意旋转吧,只能翻转和90 180 270 转!!!再说原理图是连接图,怎么摆放都可以吧!!何必呢?

网友:
    应该是CTRL+X或者是CTRL+Y吧

网友:
    按空格键就可以进行90°旋转

网友:
    双击元器件,弹出的属性框,有旋转那里,填角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