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选型问题,3.3V器件如何选择tvs管!

楼主(2022-06-16):
    网上查的TVS管选型时要看Vc,Vc是钳位电压,但是对于一个工作电压是2.7~5.5v的器件如何选择TVS管!发现很多TVS Vc最小都是10V,这怎么能用啊!

网友:
    10V是最大脉冲峰值电流情况下的最大箝位电压,一般情况下会低于这个值。
国标规定的冲击波形持续时间都是μs级的,也就是说后端电路承受的10V左右的电压只有几十个μs左右,一般情况下是可以承受的,不然3.3V的TVS管肯定卖不出去了
    TVS的箝位电压不可能像稳压管那么精确

网友:
    有的,比如p6ke6.8a;1.5ke6.8a。而且TVS也是有误差范围的。6.8的下偏差也就很接近5V了。

网友:
    小功率的tvs 管,你用电阻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