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EDA的FPGA/CPLD的设计流程

楼主(2022-06-16):
叙述EDA的FPGA/cpld的设计流程

网友:
1)设计输入(包括原理图输入和HDL文本编辑,EDA可以提供文本编辑工具)
2)综合,将输入的原理图或者HDL文本根据硬件的约束条件进行编译综合,EDA工具提供了综合器
3)适配,此过程EDA工具貌似没什么用
4)时序仿真与功能仿真,EDA工具提供仿真工具
5)编程下载,分不同的方式
6)硬件测试

网友:
HDL原理图编辑/VHDL或Verilog文本编辑——>编译优化——>门级仿真调试——>硬件下载调试

网友:
FPGA是英文FieldProgrammableGateArray的缩写,即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它是在PAL、GAL、EPLD等可编程器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是作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领域中的一种半定制电路而出现的,既解决了定制电路的不足,又克服了原有可编程器件门电路数有限的缺点。
FPGA采用了逻辑单元阵列LCA(LogicCellArray)这样一个新概念,内部包括可配置逻辑模块CLB(ConfigurableLogicBlock)、输出输入模块IOB(InputOutputBlock)和内部连线(Interconnect)三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