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的Device属性在ALLegro中有什么左右?

楼主(2022-06-16):
orcad中的Device属性在allegro中有什么左右?

网友:
在allegro可以不考虑他,没有直接作用。
他的作用就是原理图转到PCB的时候管脚映射的作用,类似mentor的mapping文件,
包含的是原理图symbol和PCB封装的管脚对应关系,还有function的关系。
只要保证建库正确这个文件你不用理他。

网友:
再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可以试一下一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