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8.0怎么修改二极管Q2N2222的β值?

楼主(2022-06-16):
Pspice8.0怎么修改二极管Q2N2222的β值?

网友:
你把这个元件调出来,然后点击右键,有个EDIT PSPICE MODEL,进到参数窗口,就可以修改成你想要的参数,改好参数之后关闭,自动会弹出窗口问你是否保存,点保存,另创一个文件名,保存形式默认是lib,以后你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