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替代二极管的物体有什么?

楼主(2022-06-16):
可以替代二极管的物体有什么?

网友:
    二极管的功能有很多,根据不同的功能,其取代物也是不同的。
二极管的功能有:整流、稳压、光电、变容、还可以组成数字电路中的逻辑元件,很多的,一下子说不全。
不同的二极管的参数不同,所以不同的电路用不同的型号的二极管,很多时候不能用一种型号的二极管去代替另种型号的二极管,别说用其他的物质代替了。即便在原理上可以代替(像一楼说的晶闸管),在某些电路中由于参数值相差太大是不能实现的。甚至有可能会烧坏电路的其他元件。小心啊。
当然,某些电路是对参数的要求没有这么严格,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考虑用晶闸管或者 三极管(要求必须讲将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或者发射极短接),晶闸管实际上是两个二极管串联的结果。

网友:
    二极管种类有很多,按照所用的半导体材料,可分为锗二极管(Ge管)和硅二极管(Si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