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由哪几部分组成,最小系统是什么?

楼主(2022-06-16):
    单片机由哪几部分组成,最小系统是什么?

网友:
    单片机由中央处理器(含部分特殊功能寄存器)、内部RAM、程序存储器、各种外设(IO端口、定时器、串行接口、中断处理电路等等)及对应控制寄存器、时钟电路、复位电路等几部分组成。

网友:
    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就是使单片机能够实现简单运行的最少的原件的组合。单片机最小系统主要由电源、复位、振荡电路以及扩展部分等部分组成。

网友:
    单片机由中央处理器(含部分特殊功能寄存器)、内部RAM、程序存储器、各种外设(IO端口、定时器、串行接口、中断处理电路等等)及对应控制寄存器、时钟电路、复位电路等几部分组成。
    单片机最先系统构成:
一个单片机芯片
一个晶振 51一般用12M或者11.0592M
两个瓷片电容 51 30pf左右就行
一个按键 复位用
一个电阻 复位电路用
一个电解电容 复位用

网友:
    单片机最小系统主要由电源、复位、振荡电路及其扩展部分等部分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