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看结果时如何设置N多mark?

楼主(2022-06-16):
    一般好像只能设置四条线吧!如果我想设置更多mark怎么办?

网友:
    你说的是测量线吧~
    还有就是max,min线,marker,好像 没怎么用过,一般建议导出这些数据,如果是笛卡尔坐标系的图表,如果是圆图,本身就可以设置的

网友:
    将结果导出来直接在txt中读吧:9de

网友:
    应该可以设置一个mark然后移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