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直流稳压电源通常由哪些部分组成?

楼主(2022-06-16):
小功率直流稳压电源通常由哪些部分组成?

网友:
    两种类型
一、由变压器(电源变换)整流滤波,稳压电路。
二,输入整流滤波电路,开关变换电路,整流稳压输出电路。

网友:
    1、变压(降压),将220v市降到所需的电压范围;
    2、整流,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将交流电变为脉动直流电;
    3、滤波,利用电容的充放电削除脉动直流电尖峰,填充低谷;
4、稳压,通过调整管或稳压管将电压稳定在额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