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信号可以被STM32F103芯片直接连接吗?

楼主(2022-06-16):
霍尔信号可以被STM32F103芯片直接连接吗?我需要接受8个霍尔信号,然后根据霍尔信号进行相应编程。

网友:
STM32F103应该不行吧,没接过,要接传感器的。

网友:
把你的霍尔信号电压范围控制在3.3V以内,因为103使用的是3.3V供电,有的管脚可以承受5V信号。

网友:
霍尔元件传出来的是模拟信号吧,单片机是数字信号,要进行数模转换后再接。

网友:
直接接上肯定不行,需要数模转换,传感器测量得到都是模拟信号,DSP只能处理数字信号,中间需要AD转换,还有就是电平可能不一致,需要转换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