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用protel怎么做半圆形焊盘吗?

楼主(2022-06-16):
谁知道用protel怎么做半圆形焊盘吗?
我作PCB库,里面有个元件的封装要做半圆形的焊盘,能不能做?请指教

网友:
可以的
插件的还是贴片件?
如果是插件的在mutilayer层,画半圆的导线就可以了;
如果是贴片的在所在的层画solder半圆导线就可以了!

网友:
    在禁止布线层上画一个半圆,然后在顶层对这个半圆敷铜.
    在敷铜的里面放一个贴片焊盘,在阻焊层敷一个比这个半圆大一点的半圆.最后定义一下这个焊盘编号就可以了.

网友:
    所有的孔都需要通过钻头来完成,对于加工厂来说不存在半孔。需要的半孔也是后期通过切割的方式来实现的,所以就有半孔费这个说法。设计半孔的方法就是按要求把孔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