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三层线路板板材是怎样做上去达到三层的?

楼主(2022-06-16):
FPC三层线路板板材是怎样做上去达到三层的?

网友:
线路板每次做线路时最多只能同时做正反两面,所以必须先做好内层线路,再压上外层铜皮后做外层线路。

网友:
可以在FPC工艺的相关书里能找到。有些厂家人员不会给你说。因这是别个的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