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050三极管可以用高低电平输入来当开关吗?

楼主(2022-06-16):
下图是一个触摸开关,来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
触摸开关是ttp223电路,输出的高低电平 分别是1V和4V。
8050的基极需要多大的电阻,才能在低电平1V的时候处于关的状态,
并且在高电平4V的时候,电流可以达到500ma以上呢?
R2处的电阻,由LED灯的电阻10欧来算得R2的电阻6欧?

网友:
    中间串个二极管就可以了,或者分压电阻,这样直接连不行,可靠性不高,

网友:
    首先SS8050是N型三极管,Ib控制Ic,属于流控流类型的开关管,保证输出高电平4V时候Ib=1mA左右R1选择3K3,另外在配一个2K下拉电阻,三极管此时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Vce=0.3V,楼主LED是1W/3V3,额定电流300ma左右,所以R2选择5R1即可,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电路,具体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修改

网友:
    这个要根据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