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默认的快捷键为什么不管用,修改了ENV 文件,还是不管用?

楼主(2022-06-16):
allegro 默认的快捷键为什么不管用,修改了ENV 文件,还是不管用?

网友:
把环境变量中的Home变量的值设置成你所修改的env所在pcbenv文件夹所在的位置就好了

网友:
需要注意大小写。 把用户变量文件夹删掉(路径为安装目录\SPB_Data\pcbenv,注意:删掉后自定义设置会消失,比如库路径设置和快捷键等),然后重新设置快捷键。

网友:
    楼上的方法也可以的,还可以把ENV放在HOME 文件夹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