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管与场效应管的区别及用途?

楼主(2022-06-16):
IGBT管与场效应管的区别及用途?
在电磁炉里面这两个原件的区别?

网友:
IGBT全称是:绝缘栅双极型场效应晶体管,它是一种场效应管。它具有驱动简单,输入阻抗高,速度快等特点。

网友:
所谓“IGBT融合了场效应管和晶体管的优点”这句话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严谨的。因为IGBT管和场效应管本身都是晶体管的细分类,IGBT管更是“狭义”晶体管即“双极型晶体管”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