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孔中心间距?

楼主(2022-06-16):
    孔偏移,如何测量孔中心间距,谢谢!

网友A:
    加个辅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辅助线。。。。

如何操作?

网友B:
    1.ctrl+F4 进入测量模式
    2.鼠标右击snap pick to-->
    3.选择Pad edge midpoint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hug:

网友:
    这个是要计算一下。测量AIR GAP+孔半径+多出的PASTMASK

网友:
    如果计算太麻烦,最直接的有效办法:导出DXF,在CAD中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trl+F4 进入测量模式
2.鼠标右击snap pick to-->
    3.选择Pad edge midpoint

孔的中心间距,不是焊盘的中心间距

网友:
    选择测量,测量的两个点 分别是  线的圆心  和 PIN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