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2022找不到DDR Simuation入口

楼主(2022-06-16):
    Sigrity2022的Speed2000藏哪里了?也找不到DDR Simulation的入口,有知道的大神可以截图指出入口和选项吗?新手入门求指导。。。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了

那现在是用哪个插件做DDR的时域仿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至各ALLEGRO版本自帶的Simuation.

    请问在哪里打开呢?如果要做DDR的时域仿真该使用哪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1&page=1#pid2564901
我很懶, 不想再說一次.

    这个帖子我看到了,还是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是ALLEGRO 17.2 是帶Sigrity 2017 的 speed 2000. C:\Cadence\SPB_17.2\tools\bin\SPDGE ...

感谢大佬的耐心!我按路径打开试了试,说是有系统错误,我先重装一下软件再看看

网友C:
    应该是已经挪到Sigrity SystemSI当中了,可以参考https://www.cadence.com/ko_KR/home/tools/ic-package-design-and-analysis/si-pi-analysis-point-tools/sigrity-systemsi.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已经挪到Sigrity SystemSI当中了,可以参考https://www.cadence.com/ko_KR/home/tools/ic-package-de ...

这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啥????

之前看到说DDR的仿真挪到这个组件当中了

网友(2025-07-04):
要用SPEED2000才能找到。然后点Mode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