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采样的几种方式

楼主(2022-06-16):
电流采样的几种方式

1.直接用采样电阻,ADC测量电阻上面的压降,不经过运放等处理电路
2.用采样电阻,ADC测量电阻上面的压降,经过运放等处理电路,比如差分放大、跟随器等
3.电表、智能断路器等电力设备里面用的互感器,互感器采集到交流电压然后经过运放精密整流(整形变换)送给mcu的ADC口采样
4.用霍尔传感器,这个方式没用过,也是需要线圈互感器吗?知道的朋友请分享下相关的电路
5.可能还有其他的传感器,只是还没有批量应用?

用霍尔传感器,这个方式没用过,也是需要线圈互感器吗?知道的朋友请分享下相关的电路

网友:
    交流电流以采样的方法很多。例如,电阻采样,电流互感器采样,霍尔元件采样。一般情况小电多采用电阻采样。这有多种处理方式,一是二极管整流,二线性整流(运放加二极管)三放大器放大后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