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驱动电路中一个问题

楼主(2022-06-17):
下面电路中R1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就普通的上拉电阻,给基极一个默认状态

网友:
    此图恐有误。Q4不应该使用PNP管。如果Q4是PNP管,那么R1将被Q4集电结(处于正向)短路掉。Q4发射结处于反向状态,信号也无法到达Q2Q3基极。

网友:
    偏置电阻
    构成给三极管提供电流和电压的偏置电路。

网友:
    Q4的集电极、发射极画反了。R1是Q4的静态偏置电阻,R2侧无输入时,保证Q4截止。

网友:
    保护Q4肯定是对的!
不过这个画反的电路在实际生产中是有真实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