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错误是怎么改的

楼主(2022-06-17):
    大神们帮我看看这个是怎么改的,感谢!

网友:
如图,是uint,另外debug的时候一定要从第一个error查起,

网友:
    j好像没定义,for(;j>0;j--),一搬前边需要定义比如int j; 在前边要赋值 比如for(j=100;j>0;j--)

网友:
    中断函数后面少了大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