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用CST算出的S11会有很多大于1的频率点?

楼主(2022-06-17):
    为什么用CST算出的S11会有很多大于1的频率点?

网友:
    如果是transient solver, excitation要用Gaussian pulse, all ports.这样每次只有一个port被激励. 这样S11应该是低于0dB,并且相对光滑,没有很多毛刺的。

网友:
    我也遇见过,但是高斯脉冲一般不会这样。只有矩形脉冲和梯形脉冲这样。期待答案

网友:
    可能是多个port同时激励的原因吧
    如果只是稍微大于1应该只是仿真精度不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