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贴片电阻电容代替插脚式电阻电容有何要求?

楼主(2022-06-17):
    用贴片电阻电容代替插脚式电阻电容有何要求?
现选用的插脚式电阻为0.5W/1W的金属膜电阻,精度为5%,我想改用贴片的,不知该如何选择?
    现选用的去耦电容(104)也是插脚式的,不知是否可以直接选用电子市场上的普通104(0805)贴片来代替?

网友A:
    电阻用封装2010的是0.5W。
    电阻用封装2010的是0.5W. 5%就可以了。
电容可以代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用封装2010的是0.5W。
电阻用封装2010的是0.5W. 5%就可以了。
电容可以代用的。

    电阻用封装2010的是0.5W
多谢!多谢!
    那么1W 的是否没有贴片可替代?

网友:
    1W的同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