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设计中,MOSFET 该如何选择?

楼主(2022-06-17):
电源电路设计中,MOSFET 该如何选择?

网友:
在电源电路应用中,往往首先考虑漏源电压 VDS 的选择。

网友:
MOSFET实际工作环境中的最大周期漏极电流不大于规格书中标称最大漏源电流的 90%。

网友:
MOSFEF 的驱动要求由其栅极总充电电量参数决定。

网友:
损耗功率初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