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带阻滤波器?带阻滤波器的特性和应用是什么?

楼主(2022-06-17):
    什么是带阻滤波器?带阻滤波器的特性和应用是什么?

网友:
    带阻滤波器由低通和高通滤波器组合而成,可消除频率或停止特定频段,可以定义为衰减一定频率范围并允许其他主要信号分量的滤波器。

网友:
    带阻滤波器用于不在特定范围内的频率去除器,因此它被称为抑制滤波器。
带阻滤波器以最大衰减使特定带宽的频率通过。
    对于给定阶数和通带中平坦的频率响应,不同类型的带阻滤波器会产生最大的滚降率。

网友:
    带阻滤波器是高通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以及滤波器的另一个放大系数的组合。